联想 Y430 加电不亮

楼主(2012-12-16):
联想 Y430 开始是花屏,加焊显卡后屏不显了,用试波器测内存的排阻应该到了显示的时候了,供电都正常,BISO刷了一样 显卡的晶振一脚1.6V 一脚 1.55V正常吗 两脚对地一个是736 一个813  显卡换了一样 ,屏线接口的屏供电没有,数据时钟有3.3V 信号线上没有波形,显卡的供电 1.1V 显存的1.8 都有,感觉不是显卡坏的,是显卡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显卡没有发出屏电压开启信号,EC没有发出背光开启信号,下面查什么 请教。

网友:
更换显卡

网友A:
待机芯片换掉通病。。。。。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100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换掉通病。。。。。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 ...

原来是花屏加焊了不显了换了显卡一样,看电流应该到显示了 换待机芯片有点搞不懂???

网友B:
测显卡的信号 有没输出到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显卡的信号 有没输出到屏上

屏接口的 屏供电没有 信号线上也没有波形,数据时钟上有3.3V

网友:
有没有显存,是不是加焊搞到显存了

网友:
这个也有通病啊?待机芯片?换了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