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 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能开机 但是有3v5v待机为o

楼主(2012-12-16):
acer4520 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能开机 但是有3v5v  电池能开机  如果插适配器不能开机 不过有3v5v  待机为0 求思路

网友:
待机芯片换掉通病。。。。。

网友:
io工作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

网友:
冲电芯片看看

网友:
那我先换掉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查充电芯片部分

网友:
没有白,怎么回来。

网友:
冲放电,保护隔离的 关系比较大 。

网友:
     充放电电路

  其次是保隔

网友:
查充电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充电管理电路的问题,要把充电电路分开,另外就是保隔,你应该先查保隔再查充电管理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 EC 和bios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