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下W83的工作

楼主(2012-12-16):
铭瑄A78的板子有内存供电。没桥供电。由W83321G控制。1.5脚供电正常,7脚没电压。。抬起七脚可以出来桥供电,看来是第七脚由外部控制。但是找不到控制的地方,那位给讲讲。。从哪里来的这个七脚电压。或是有个A78的图给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
你应该是内存电压或CPU供电没有出来吧,或是这两路的PG信号拉低了

网友(点评):
内存 CPU 桥 上电顺序。

网友:
没电压就先把电压修出来撒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呢?

有可能后级有短路,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MD板子是先CPU供电么。。后桥供电??

参考这个帖子修: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526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修: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263

谢了,老兄,按INTEL时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修: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263

我看了下 这个帖子,不复位如果是供电条件不足还好修,一般 供电正常 怎么修呢? 求大虾门指点。 越详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