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6):
机器开机有待机红灯,按待机键后红灯闪,求大神解答啊
问题

网友:
断开行管。带假负载 看电源电压是否有正常输出。否则电源问题。如有正常输出行部分短路。

网友:
行 场 有严重短路都会造成电源保护 电源有问题也直接导致开机保护 辅助电源正常的情况

网友:
你的是电视吧,放错地方了,

网友(2013-01-23):
断开负载接电灯,不懂就去修电视那里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