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intel独显板,修到99%了,估计还是要放弃!

楼主(2012-12-16):
板号:LA-4103P REV 1A
故障:进水烧
配置:T74XX 1066/3M/   PM45   IBM
检修:51125被拆,测量3VA 5VA 电感对地,发现3VA短路,烧鸡,南桥发烫。
      拆除南桥,对地正常。
      换了片51125,但是发现通电电流过大,3V对地短路,再次烧鸡, 发现是读卡器芯片发烫,拆除。
      再通电,发现3VALWS电压偏高,不受控,后来才明白是3VA复合管内部击穿,测引脚测不出来,更换一片OK
      这次待机0.008正常了,必须用原装电源或者新买的DC口, DC口灯亮才会有用。
      换上好南桥,可以触发开机了。
      不上CPU,电流可以达到0.7 0.8,上CPU、内存、电流1.6-1.8-2.1-1.8,内外无显。
      喇叭也不报警。
      后来手摸网卡巨烫,拆下,电流恢复正常了。
      电流:1.1-1.3-1.2-1.3-1.5-1.3,内外还是无显。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不跑吗了,电流1.2不变,几秒自动断电。
      拔了CMOS就又好了,估计是换不同外频的CPU所致。
      此板支持诊断卡,跑马情况:2F-64---41(闪),看来是不过显卡了,查显卡个外围电路基本正常。
      换了显卡,终于可以显示了,
      原机显卡N10M-GE2-S,换成N10M-GE1-S,OK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刚显示画面就关机,再开还是一样。
      刷BIOS无果,刷回原来的BIOS, 又OK。就是这个问题,反反复复一直出现。偶尔又能进系统。
      显卡估计是因为3VS的电压异常导致内部软损坏。
      换好网卡RTL8111C,开机有立即断电。
      拔了CMOS电池,进入CMOS设置,关闭读卡器的自动POWERSAVE功能
      还是开机显示LOGO后立即关机
      更换EC无果
      更换南桥无果
      换CPU(800FSB)无果
      换电池:插入电池后,没有充电电流,指示灯白色闪(估计电池坏了)
      换全新的N10M-GE1-S显卡,还是无果。
      再次刷网下的BIOS,无果。
      把所有的供电电感后面都并了电容,还是掉电。

      此机前后花费了3天时间,现在都懒得去动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佩服啊

网友:
再花三天把它搞好,报价六百,一天一百

网友:
耐心可嘉

网友:
可以放弃了

网友:
烧得太多了,后短有可能有元件性能不良或是不稳定吧

网友:
LZ换下CPU座背面的8脚温控小芯片,我修了2台掉电都是换的这芯片。

网友:
东西动的太多了,就算现在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也曾经想过温控的问题,不过始终没有找到芯片的具体位置和代换的芯片。
曾经试过始拆下这个芯片,开机测试还是这个问题,
后来明白必须更换,拆下不行。

网友:
楼主也是有耐心,烧了太多芯片了,

网友:
一波几折呀最终掉电还是温控芯片造成的呀 修好就好

网友:
3V是烧鸡烧的最多的一个信号 如果是AMD的就更麻烦了  INTEL 应该还好一点  不过LOGO掉电应该还是显卡那边的供电有问题 楼主不妨换原版型号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