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BIOS怎么解密

楼主(2012-12-16):
请高手指点下 笔记本维修BIOS怎么解密  无法装系统了  越详细越好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笔记本啊,品牌不同方法都不同,说详细品牌型号

网友:
把BIOS拆下来重刷一个,再装回去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如果有专用的解密芯片的呢  怎么解  请教下?

换掉密码芯片就好,8脚的,你会不会拆机焊接啊。会的话,我发个芯片给你。换了百分百好。

网友:
T40有带密码芯片的,换个不带密码的就行了

网友:
哦   密码芯片可以通用吗 有没有几个机型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