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BIOS怎么解密

楼主(2012-12-16):
请高手指点   笔记本维修BIOS怎么解密  无法安装系统了 越详细越好

网友:
你现在是不是有笔记本要破解BIOS密码,什么型号的机器啊,很多品牌我都可以免拆机破解密码的。

网友:
请问一楼,东芝DANOBOOK的怎么解?

网友:
如果你是做维修的自己可以解,如果不是你就拿去找别人解!需要动到硬件,没有工具是搞不了的!

网友:
一般厂商都有解密软件,输入三次出现错误码,根据错误码计算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