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显示40求解

楼主(2012-12-16):
开机CUP风扇在转...
但显示器不启动``
用诊断卡显示40
是什么问题
要怎么解决
请教高手啊```
显示器

网友:
开机就是40
还是代码走一圈后走40

网友:
是直接40还是跑码档40??直接40就是CPU还没过

网友:
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桥坏的比较多
直接跑40的话 就是没跑

网友:
要是电压都正常,就先刷BIOS,要是不行,直接加焊桥.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这个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