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不出待机5V

楼主(2012-12-16):
海尔C600不出待机5V,供电芯片换过了,2脚VIN有19V,3脚REF有3.3,  5脚VDDA有5V,1脚ON/SKIP2有3.8,  7脚VSET1有1.1,   13脚BST1有5V,  16脚VDDP有5V, 18脚BST2有5V, 24脚VSET2有3V。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但还是不出5V, 给位大虾们指点下,谢谢!

下面这是上电时序图

说明下,芯片的7脚和24脚的供电是由3脚的VREF出来经过各路电阻分压得到24脚该3.35V,7脚是1.3V,图上标识的7脚1.8V是由1.8VS提供,但实际板子上是省略了的,同样24脚也是这样,按原图是24脚该5V才对,但实际上这5V的提供点也是被省略了,改为由3脚的VREF提供,所以7脚的1.1V也算正常吧!这只是我的看法,不晓得对不,请大家核对下。谢谢

网友(点评):
时序图那页不是写明+5VA是由AUX_ON开启,查一下PC509是否漏电

网友:
你确定换的芯片是好的吗   一般条件满足了  不出 就是芯片的问题   再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掉东西的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3脚 7脚电压不对  图上有标识,3脚2.75v   7脚1.8v

网友:
看过了,没有掉件,芯片换的新的,已经很仔细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 7脚电压不对  图上有标识,3脚2.75v   7脚1.8v

是感觉不对,但这怎么修?

网友B:
LZ换换待机5V上下管和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换换待机5V上下管和滤波电容看看。

这有用吗?

网友:
学习 加点人气

网友:
就是嘛 7脚电压明显不对  查电压不对的地方

网友C:
不是所有的主板在待机时出5V的

网友:
查一下7PIN的外围电路

网友:
电路保护吧 用示波器打一下呀 看看瞬间出不出

网友D:
不出5V, 有的5V是开机后才会有的。希望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出5V, 有的5V是开机后才会有的。希望是的。

我上电时序图都给你们看了啊,上面写明是待机就有5V,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的主板在待机时出5V的

我知道,你没看我载有上电时序图吗?上面写明待机就有3V,5V啊

网友:
5v 小板黑马论坛有售   目的挣钱 不要死钻技术。

网友:
5V有短路了,或是5V切换电路后极有短路,一般是USB口短路

网友:
好久没上来了  来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4-07-14):
为什么看到别人修的时候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