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诊断卡跑41

楼主(2012-12-16):
HP CQ41 诊断卡跑41 ATI独显的 bga了显卡 还是跑41 不知道怎么修了,老大们给点指示!谢谢啦!
显卡

网友:
不是说刷bios吗

网友:
各路供电都都有吗?什么CPU啊

网友:
供电 不会测 cpu是I3

网友:
BIOS从官网下载最新的重新刷一遍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刷biao去

网友:
我有个 DV4的 也跑41 显卡换了 还是一样 郁闷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刷bios了!哈哈!

网友:
一般amd机器刷bios都能解决卡那部分问题,是bios数据不玩全造成的

网友:
前两天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通病了,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