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i6h-l风扇转一下就停 周而复始

楼主(2012-12-16):
梅捷i6h-l风扇转一下就停,这样周而复始。IO是IT8758   1201-bxg    我怀疑是IO坏了,但找不到这样高级的。我把电源插上,用镊子短接绿、黑测量各处电压,都正常了,不知道这样强制开机,有什么不好的现象啊!

网友:
你有没有看CPU供电那短不短路

网友:
是不是在开机还能触发转一下还是停了那 要是的话 就是主板保护 缺少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