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显示器很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长城M99故障是,开机电源指示灯亮,背光不亮,屏幕上能看到图像。拆开安装下好了。以为是里面接触不好,给了客户。第二天又拿来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拆开安装下又好了。测试,发现:2个小时后,屏幕暗掉了,按开关不亮。拆开把灯管都换了(其实灯管两头没怎么黑),把高压板上有引脚的全部加了焊。装起来拷机,到第二天早上开机,还是一样的。这个显示器不装起来,裸点没问题

网友:
元件老化,发热变大,耐热变差,装机就挂,裸奔不怕。
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没看懂,按开关不亮?指示灯亮?关掉重开是否有一闪而过?

网友:
换下高压板的电容

网友:
是说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背光不亮。关掉重开是一闪马上灭掉。我现在更换了高压板,正在测试!!!!!

网友:
这个显示器换高压板好了,有人能解释下这个故障的原因吗?

网友:
换高压板的电容试试吧, 这情如楼上所说可能是元器件老化了。  我觉得问题出在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