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不触发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12-16):
此机进过水后没有处理一直用现在开不了机  待机电流0.006 应该偏低吧  我从论坛上下了图纸  待机时测量 L6101有3.3V   L6100没有电压  5V没有测U6100  ENTRIP1, 1脚没有电压
看图纸好像该EC_PW_ON该为高电平1脚才会有电压 现在测EC_PW_ON为0没有电压接着EC_PW_ON就进IO了查U37PWR_SWIN#64脚按开关时有跳变82脚就是没有电压输出 查IO 4脚VDD 没有电压 +V3S 这个电压查了所有图纸就看到 这里U3002像这里出来的 但是板子却没有这个芯片+V3S到底是不是IO工作的条件 是哪里产生的 我水平有限 现在搞不懂该怎么去分析这个了 真心请教高手帮忙分析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V3S由Q40产生出来,图纸第4页有说明

网友:
我上传的图片 不知道怎么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你先把待机供电修出来先啊

网友:
兄弟 就是查这个5V电压查到了IO的VDD +V3S电压没有啊  5V好像不是待机就有的是触发了才有的  我现在是搞不懂这个+V3S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
+3VS是由+5VS转的啊

网友:
你方向都差错了先要查EC_PWRSW#给了南桥没有,南桥条件成熟了才会有后续的slp5 slp3

网友:
版主老大  我查了EC_PWRSW#  15脚有电压没有跳变 是不是还是IO没有工作 IO我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了 请再指点一下

网友:
请问你 有没有上CPU

网友:
这个机器5v是触发以后才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