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2上电到0.07掉电

楼主(2012-12-16):
插适配器,有待机电流0.01,按开关上电到0.07后,掉电。再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卸出主板。板号CT2

根据老师讲的经验,掉电很有可能是PG信号没有,造成的。

图纸,查第一路输出的PGOOD信号,是MAX1999第2脚,电压0不正常,
查MAX1999的工作条件,V+供电、VCC 5V_AL、SHDN、等都有,3.3PCU和5VPCU都有产生,
奇怪了,为何芯片工作了却没有输出PGOK信号呢?

再看第2脚PG的上拉电阻的+3V为0,说明+3V没产生。

看图得知,+3V是3VPCU转换的,
再量测PC112也没电压,也没短路,
说明管子PQ102没导通,说明MAIND电平低,不正常。

查MAIND的来源,是10V给的。

10V如果只有0V那就是PQ55导通了。但是现在10V只有4.3V,那么就是10V的产生来源有问题。
10V是3.3V升压起来的,说明升压电路有问题。

查PC127和PC150都正常,再查PC125,虚焊。电容断路,所以电容的一端没有5V,所以,5V升压不了10V。原因在此,把PC125重新加锡,再量测10V,正常了。
10V正常,后面的提都一并解决。
PGOOD信号输出OK

网友:
一看到这故障,就知道好修。

网友:
哈哈,看电流就知道系统供电部分的故障,楼主不错

网友:
这类问题总体好修。呵呵,不像那种电压都正常了,不跑码的机器,呵呵

网友:
升压出问题的确实很多啊,看来这个问题不能小视啊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小弟手上有两台机子都是触发掉电,一台E40,一台方正T400都是广达代工,瞬间测电压时钟都有,南桥发出的plT复位没有3.3v,往前不知道要具体测哪些,望赐教

网友A:
1、查几路PGOOD信号是否正常
2、查后级电路里面是否有短路,被保护了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查几路PGOOD信号是否正常
2、查后级电路里面是否有短路,被保护了
  我也是新手,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
还是比较经典的

网友:
原来瞬间掉电还可以这样修。。。。。。我真是太菜了

网友:
广达典型的缺电压引起的掉电。。。

网友:
PQ102是个什么管子啊?导通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
感觉才学没有好久但比我好多了

网友:
广达的这种电流,一般都是电压没有出来。基本都是后面的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广达典型的HWPG保护电路出问题!楼主修的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