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开关电源,看不懂图中Q1管的作用,求助!

楼主(2012-12-16):
先声明,本人小白,不要嘲讽。
如图,是一个9v的输出1A的电源。图是我根据实物自己画的(应该没错,如有错请指正),次级和尖峰吸收省略了。(图应该是没错的,如果有错,大家指出来,另外因为是第一次画图,也是用cad画的,各个元件的大小不成比例,所以看起来吃力一些,请多多包涵)
问题如下:
1.现在不明白Q1,原板上用的是9015,是个pnp的三极管,它有何作用呢? 是用来泄掉MOS管G极的电荷吗,如果是,它把电荷泄到哪里的呢?
2.同时D1,其板上用的是1N4148,好像4148是高速二极管吧,其没有稳压作用吧,它为什么要加这个呢?它能稳压吗,或者,是起其它作用?
3.另外,C4和R1那里,是正反馈,但是它没有二极管同C4并联,电如何过去,如何反馈呢?

网友:
Q1和Q2组成互锁保护,相当于晶闸管,把晶闸管的等效电路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你说的是双向晶闸管吧,做过试验,但不太明白这个同那个双向晶闸管的有哪些相同之处,能否解释的清楚点?

另外,那个D7,板上印刷的是稳压管的符号,但实际上放的是1N4148管,因为坏了挺久一直没修好,不知道这个4148是不是原装配的管。

现在上电还是短路,两上三极管已经换过,整流管也没坏,开关管也刚换的新的,不知道是不是同D7有关系。

网友:
4148的反相击穿电压比较高,可以用其代替稳压管,应用在稳压值适当而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A:
实际上Q1可以不用,但Q1和Q2组合开关反应更快。另外,你这个电路中正反馈的电感线圈一端应该是接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Q1可以不用,但Q1和Q2组合开关反应更快。另外,你这个电路中正反馈的电感线圈一端应该是接地的吧

你是说正反馈那个线圈的另外一头是吧,它不是直接接地的,是一端同光耦相连,然后同电容的正极相连,再通过电容的负极接地的,说实话,我也理解不了它为什么这么连接。

还有,我刚换了大电容,把正反馈的C4也换了一下,但还是短路(灯泡亮)。
过程是这样的,一插电,然后马上这个电源的输出端的指示灯亮一下,继而串上去的灯泡亮,然后指示灯灭。
我分析是启动电阻在插电的时候让MOS管工作了,但是轮到正反馈工作时,它没有起来,所以Q3(MOS)的DS直接导通继而入地,这时就形成短路。

您刚才说把Q1拿掉也行,我也拿掉了,拿掉还是一样的情况,我很怀疑是正反馈的问题,要不要在C4的两端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Q1可以不用,但Q1和Q2组合开关反应更快。另外,你这个电路中正反馈的电感线圈一端应该是接地的吧

你是说的正反馈的那个线圈的另外一端? 它没有直接接地,是在和地之间加了一个电解电容。
刚才又观察了一下,插电后,输出指示灯亮一下,此时测的电压为十几v,然后过了一下,马上电压降到5.4v,此时串的灯泡就常亮了,提示有短路。 而且这时假输出指示灯微微亮(电压低于设置值的9v)。

我刚才用了一个5.3的稳压管换掉了这个4148,插电时串的灯泡就不亮了,但马上听到啪的一起,同时在两个三极管处看到冒烟,马上拔电,但测元件没有坏的,奇怪了。

看来现在问题的核心是在这个4148上面。

网友:
正反馈电路这块感觉你还是没跑对,这D7应该是二极管,不是稳压管。你参考一下以下电路图

网友A:
C4那块应该还要并联一个二极管的,这个二极管的功率要求比高,我提供那个图就是4148,正反馈线圈通过这个二极管,增加开关管基极的电流,使它快速饱和导通。你所画的电路图是有问题的,再仔细跑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那块应该还要并联一个二极管的,这个二极管的功率要求比高,我提供那个图就是4148,正反馈线圈通过这个二 ...

那个D7的位置确实是个稳压管的标记。
正反馈那里,一般要多少v的电压才能驱动MOS管?(没看懂TDS),我回去测一下电压有多少,估计可能是没有形成有效的振荡,或者就是导通程度太低,导致后级的电压扩偏低。
下图是重新更新的图。

网友A:
还是认为你的电路图有问题,这个滤波电容应该是直接接地,不可能是这样子接个保护二极管的。我认为这个稳压管和电容应该是接在Q2基极上的。正反馈线圈一端应该接地,另外一端接C4,并且还会同时通过二极管接到光耦的一端。问题最关键的是正反馈电感产生正电压使开关管G极迅速饱和,接下来会向C4反向充电,慢慢使C4电压变低,造成开关管G极电压变低,电流降低,反馈电感产生负电压使开关管迅速截止,这样子才能产生振荡。你应该测一下接通电路时,正反馈电感线圈是否有正电压?电感有没有虚焊,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另外你查一下与光耦相连的电解电容是否失效,换一个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认为你的电路图有问题,这个滤波电容应该是直接接地,不可能是这样子接个保护二极管的。我认为这个稳压 ...

刚下班回来仔细检查了一下,图确实没有错。正反馈圈的另外一端是接在光藕的3脚上,然后接在电容C5的正极,C5是个电解电容,50v,10uf的,然后电容的负极接地。

呆会查查正反馈的电压多少。

网友:
  缺少元件啊,线路还没有跑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下班回来仔细检查了一下,图确实没有错。正反馈圈的另外一端是接在光藕的3脚上,然后接在电容C5的正极, ...

这下栽了,串灯常亮,但居然在整流管后面无300伏电压,奇了怪了,直流档测只有2v,交流档为0。神经电源。
它是那种小方块的四脚整流管,前几天拆下来测过是正常。刚没电压,我又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晕死。
MOS管的G脚也是2v
但光耦的电容(也根据你的建议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那里倒有12v,奇怪!

次级居然有6v,凭空生出来的?
这电源,见鬼了

网友:
c5你换了吗  这个看看失容没有   光藕焊下来量了吗

网友:
Q1为误差放大管 Q2为取样放大管 其他的你懂的吧

网友:
输出电压的变化 引起Q2的B级变化 通过Q2的取样放大后加到Q1去调制MOS管的导通和关闭 达到调节稳定输出的目的  欢迎砖头。。。

网友:
4148是钳位二极管 同时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
现在问题是没300伏电压,现在在外面忙,晚点回去断开后面再测。怀疑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这个反馈线圈怎么像是个负电源?整流管负极接地.

网友:
把开关管取掉,插电后测量到MOS管G极的电压为90v,天哪。也就是说,直流电经启动电阻后,到G极时的电压是90,也太高了吧
有谁知道这个电压一般应该是多少?

网友:
已修复。经过一个个试,发现是光耦的问题。
但是取下的光耦用万用表测试却是正常的,奇怪。
换了一个817的光耦就不短路了。
我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光耦坏前级会短路呢?

网友:
这是自激震荡电源,一般都是老的电视机上用,它有多种作用,自激震荡和调控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