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下系统卡住

楼主(2012-12-16):
今天无聊那了块主板练装系统,设置好全部点击进PE时到滑动哪里就黑屏了,安全模式,网络启动全部都市到滑动哪里就停住死机了,BIOS刷了,电也放了光驱也不行,南桥也重新植珠也是一样硬盘也换个都不行,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办么?

网友(点评):
把硬盘挂到其他机子上,考系统进去,再连到原机上。。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再试试看呢。

网友:
不装外设试试呢,CPU换过没?

网友:
能换的全换了,男桥也重新植珠了也不行

网友:
你真厉害,还得复习复习

网友:
检查内存卡槽

网友A:
楼主你到底判断出故障具体是在哪里没有,到底是黑屏还是卡住,我遇到黑屏是cpu接触不良,还有內存,朋友一台机,到js那那里正常.拿回家不正常.开机风扇转.黑屏.或进检测就黑,拿我也搞了好久,最后拆下cpu重装,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到底判断出故障具体是在哪里没有,到底是黑屏还是卡住,我遇到黑屏是cpu接触不良,还有內存,朋友一台 ...

黑屏,CPU和内存也换个了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查一下主板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的插槽有没有问题,我上次遇到一个同样的就是内存插槽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硬盘坏道导致不能转系统的问题!!!因为坏道在第一个分区 所以默认安装到c的光盘装不上系统,手动安装到其他盘符即可!

网友:
硬盘或者硬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 内存全度换过就是到滑动哪里就卡住了

全度换过也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度换过也会接触不良

嗯,不知道什么下手了

网友:
你这么折腾,我都晕了。装个系统有这么麻烦吗,你这个一般检查内存,硬盘,数据线,开关,多半是硬件故障,如果是品牌机的话,就要多试试几个安装版本和bios设置,还是不行,你可以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