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BQ24707的工作原理,先谢过啦~

楼主(2012-12-16):
一直都是要么没有实物 要么没有图纸,这次难得都齐了 但还是有好多看不懂,高手们帮我解答下 上面的信号, 我只能看懂一部分,像驱动电路 激放信号都知道, 特别是左边的ACDET 和CMPIN  SCL SDA  SRP SRN 等都是什么意思,怎么控制和工作的,谢谢各位前辈 了 。

网友:
20脚是供电...8、9是开启电压...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ACDET:适配器电压检测输入。设置检测门限。如果ACDET针脚电压高于2.4V,表示适配器电压已经检测到,   ACOK#引脚就输出低电平,去通知EC电压正常。当ACDET针脚电压高于0.6V时,电流检测放大器开启。ACDET针脚高于3.1V时,认为适配器电压过高,停止充电防止设备烧毁。

SCL SDA :系统管理总线的时钟和数据;

SRP SRN :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正输入。充电电流检测电阻负输入。

网友B:
  楼主好人, 请问这些芯片每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和 代表的英文缩写都不一样,楼主是怎么记住那么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 请问这些芯片每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和 代表的英文缩写都不一样,楼主是怎么记住那么多的啊

常用品牌记一个,主要看芯片的内部方框图;

网友(2014-10-14):
我这里也是不充电,今天查哈反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ET:适配器电压检测输入。设置检测门限。如果ACDET针脚电压高于2.4V,表示适配器电压已经检测到,   ACOK ...

我去  你牛。。。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