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AF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2-12-16):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X8AAF笔记本,是开不了机,主板上没有3,5V   ,电流是0.01,芯片也没有烧掉的痕迹,我就在网上找资料,看到和我这个一样的情况,也是开不了机,没有3,5V   ,他才测的芯片是RT8205  芯片型号,CL=BM,这个芯片的各个电压,我也测了一下,和他得有几处不一样,我把图片发给大家看一下,帮我确认一下这个芯片是否坏了,我也怀疑他坏了,想换掉,但是还是先让大家来帮我分解一下吧

网友A:
先换个在说

有的板子3 5V 是开机后有的

网友B:
华硕 的机子 不好修呀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C: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没有

???????什么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在说

有的板子3 5V 是开机后有的

那这样话,他的开机条件是什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的机子 不好修呀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我就是怀疑这芯片

网友E:
修到的机器  感觉华硕的 特别的难搞

网友:
ENTRIP感觉是两相PWM的开启脚,信号没过来

网友:
查entrip 1 2  的 开启信号

网友:
我修过华硕的没有3 5V的结果是线性电压5V短路  内存供电芯片坏了的

网友:
如果怀疑坏了手上有这个芯片的先换了先不就知道了吗,不是这个坏再好好查

网友:
单桥的话直接加焊桥

网友:
找图纸,按照图纸来修。

网友:
         你这个芯片貌似开启电压不对,没有整机PDF,我也很难帮你看懂哦。还是先换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F:
换芯片不行再来问吧

网友G:
查1脚和6脚来源,这个芯片自身坏的可能性较小,那两脚 是3V/5V的开启信号脚.到实地来吧,饼哥教你后,你不会再问这种问题了

网友:
如果REF有那芯片是工作了的
还有EN是经过公共点分压过来的  但一般只有3.3v  不知道你这个en怎么这么高  你找到EN的分压电阻看看分压后是不是3.3v

网友:
那个电阻,19V,分压过去电压还是很高,那个电阻和旁边的那个电容的一角相通,那电容是直接通到,电源口的那个保险上面,也就是说,那个电阻的一段也是直接接到那个保险上的,那么要转换成3.3V还的靠那个电阻,对吗?那要多大的电阻才能将19V转换成3.3V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芯片不行再来问吧

拜托,手头没有那个芯片呀,所以要大家帮忙分析一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查1脚和6脚来源,这个芯片自身坏的可能性较小,那两脚 是3V/5V的开启信号脚.到实地来吧,饼哥教你后,你不会再问 ...

饼哥在哪儿哇

网友H:
查1,6脚电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1,6脚电压有没有电压

上面有图,1,6角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在哪儿哇

迅维培训笔记本理论课老师

网友:
那就追查1,6脚来源  看看是哪儿来的

网友I:
ASUS 如果有点位,有图子,还不好修的话,,请问你想修什么,,

芯片的3V 5V线性和基准电压都起来了,,EN看看受哪个控制,,,,查查这路,,,EN一般是EC的供电,3.3V或者5V,,不可能是18V的,,,如果有EN,工作条件够了的话,就换个PWM芯片试试

网友J:
IO与南桥的工作条件不全,RT8205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ASUS 如果有点位,有图子,还不好修的话,,请问你想修什么,,

芯片的3V 5V线性和基准电压都起来了,, ...

就是没有点位和图纸啊,这上面的那截图都是在网上找的,就是那个EC角不正常么,只有3.3V是吗?EC那个角的3.3V是不是那个电阻转换成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IO与南桥的工作条件不全,RT8205没坏

就是那个芯片没坏!是南桥或IO坏了?

网友:
驱动供电都有了,如果是我,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两个单元控制信号没有吗?

网友:
如果没有,应该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在说

有的板子3 5V 是开机后有的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的机子 不好修呀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华硕的板子的确不好修,板子上的元器件没标号,板子大的还容易变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那这样话,他的开机条件是什么哦

那两个单元控制信号是受控于超级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两个单元控制信号是受控于超级IO的

只不过有的是在待机时就会发出信号,有的是在按开关后才会发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的机器  感觉华硕的 特别的难搞

同意这位楼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