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0565R电源异响

楼主(2012-12-16):
一台飞利浦19“显示器,屏暗。拆开测试,确定是电源问题引起,+5V实测为+5.2v正常,+12V实测为10.7V偏低。而且电源在工作时伴有轻微“咝咝声”,断开高压负载,用一12V风扇作负载,响声依旧。换+12V滤波电容,无果。电源开关管为模块:DM0565R.更换后故障一样。+300V电容也换过,维修陷入困境,应从何下手了呢?

网友:
12V 二极管换了没

网友:
还有光耦  一个一个换

网友:
~~咝咝声不是绝对会引起电源供电故障!你可以查查反馈电路,不如光耦啊什么的...

网友:
那个22UF或47UF热地端的DM0565R供电的小电容,容量偏小时也会引起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