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9227-ae1不开机

楼主(2012-12-16):
联想9227-ae1不开机

网友:
先查供电

网友:
电源部分正常 按键有电压 按着不跳变 怀疑是程序  现在没这个程序  有碰见这种情况的吗。 求解。。。。。。。。

网友:
改了个驱动板 客户没催 一直在那放着  还没刷程序  这个驱动板没什么通病吗、、、、、、

网友:
驱动板供电输出正常的话可以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2016-11-01):
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A:
这款机子好多情况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好多情况都一样

你遇见过>?修好了吗这么说是通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