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PLL供电电路图不理解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16):
这个图小弟有两个疑问
1:+12V给运算放器供电的同时通过R459连接场管的G极 那G极是+12V电压还是运算放大器调节出来的电压呢??
2:场管的G极通过R459连接+12V  那根据场管的工作原理 这个场管应该完全导通了 S极和D极应该是一样的电压也是3.3V  怎么就变成了1.8V了呢??
  小弟新手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运放的特点是: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同向输入端时输出为高,反之输出为低。MN19和MN18栅极是受U30的7脚控制的。至于为什么输出1.8V电压,是取决于同向输入点取样电压,ER124.ER126这两颗电阻分压

网友B:
应该是一个上拉电压

网友C:
第一个问题:12V电压是ATX电源为芯片提供的工作电压,兼于芯片的结构,12V为7脚提供上拉电压

第二个问题:场管的输出电压值由同相输入点的参考电压值决定,输入的2.5V左右的电压经过电阻串联分压之后的电压值为1.8V,作为同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压,场管输出电压值直接反馈给反相输入端6脚,芯片将1.8V的基准电压值和反馈回来的电压值相比较,利用7脚来控制场管的导通时间。

给你举个例子:假如我要买一个CPU,价格是480元,这个480元可以理解为5脚的基准电压值,我手上有500元钱或450元钱,大于或小于480元,我给你500元,你就要找我20元,我给你450元,就还需要补给你30元,500元或450元就可以类似的理解为场管输出反馈给6脚的电压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12V电压是ATX电源为芯片提供的工作电压,兼于芯片的结构,12V为7脚提供上拉电压

第二个问题 ...

放大器的第七脚决定着场管S极的电压 场管的输出电压又连接到放大器的第六脚 第六脚监视着场管的输出
放大器第六脚测试出场管的输出过大或过小就会调节第七脚的输出来调节场管的输出 还要这个12V的上拉干吗  流过电阻的电压不会改变 12V经过一个电阻给G极上拉 那么G极不也是12V的吗??

网友:
老财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特点是: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同向输入端时输出为高,反之输出为低。MN19和MN18栅极是受U30的7脚控制的 ...

G极虽然受324第7脚控制  但也连接+12V 这是怎么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上拉电压

场管的G极需要上拉电压??

网友:
你要不把电阻取掉 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E:
不要弧立的去看待R495,要把它和运算芯片及后面的MOS管结合起来去看。假如R495在启动MOS管导通后输出一个较高的电压,反馈给运算芯片的“-”端,即6脚;而后与5脚参考电压相比较,进而调低7脚的输出电压,也就调整MOS管的输出电压,直到与5脚的参考电压达到一个动态平衡而稳定下来。
如果还不明白,你可以把运算芯片看成是4脚和11脚接一个滑动变阻器,7脚是这个变阻器的抽头。

网友:
明白8楼的意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要弧立的去看待R495,要把它和运算芯片及后面的MOS管结合起来去看。假如R495在启动MOS管导通后输出一个 ...

你的意思是不是  先通过12V的电压让MOS管导通  MOS会输出一个较高的电压 然后通过放大器把MOS输出的较高的电压调节下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不是  先通过12V的电压让MOS管导通  MOS会输出一个较高的电压 然后通过放大器把MOS输出的较高的 ...

是的,你可以这样理解,不过这个过程是很快的,毫秒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要弧立的去看待R495,要把它和运算芯片及后面的MOS管结合起来去看。假如R495在启动MOS管导通后输出一个 ...

哈哈,我举得例子是我买U哦,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举得例子是我买U哦,哈哈

如果放大器检测到MOS输出电压过高把7脚的电压降低 但是12V还是会通过电阻到达MOS的G极啊???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F:
这个电路很有趣。。兄弟,请看U30B的第五pin,上面的分压。提供给运放的正向输入,u30B 的第6pin为运放的反向输入端,这两个pin的电压一直在做比较,当5pin电压高于6pin电压时,输出一个高电平,让场管导通,当u30B 的6pin电压高于U30B 5pin电压时输出低电平,场管截止,此时MC127,MC128,EC52,(刚刚充好电),现在它们就开始作用了,进行放电。使得输出脚依然有电压,当电压低于U30B的5pin时,(u30B的5pin ,6pin又进行比较,如此周而复始)u30B的作用相当于嵌位,把电压保持在1.8V, 本人新开论坛(http://www.surepair.com)超人维修。。工厂级资料。目前,初级阶段,每天都在奋斗,希望大家来捧场,我们是广达的维修Tea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放大器检测到MOS输出电压过高把7脚的电压降低 但是12V还是会通过电阻到达MOS的G极啊???这个怎么理 ...

当6脚检测到输出电压过高时,可以理解为7脚通过内部电路接地,相当于场管的G极接地,也就相当于把电阻的下端接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单独的理解为电阻是并联在12V和GND之间,管子的G极就是低电平,不会导通,可以把7脚理解为单刀双掷开关,电压高于1.8V时,7脚接地,电压低于1.8V时,7脚通过电阻,由12V提供上拉电压,个人理解是:这个12V是给芯片内部提供上拉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很有趣。。兄弟,请看U30B的第五pin,上面的分压。提供给运放的正向输入,u30B 的第6pin为运放的反向 ...

大哥 我知道比较器的工作原理  我的疑问是 12V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G极 那么G极一直就是12V  那还比较器干啥
  还有  你的论坛好像注册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我知道比较器的工作原理  我的疑问是 12V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G极 那么G极一直就是12V  那还比较器干啥 ...

大哥,这是个启动电压。。这个很常见。。是个1K的电阻,不是0欧的。当检测到电压输出高于5pin时,马上就会截止,把你刚刚1K上的电压拉低。。如果你还是不懂,我也没办法,我估计其它人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G极虽然受324第7脚控制  但也连接+12V 这是怎么个道理??

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
12伏通过电阻给到G极,G极不一定是12伏。它还受控于7脚的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大器的第七脚决定着场管S极的电压 场管的输出电压又连接到放大器的第六脚 第六脚监视着场管的输出
放 ...

12伏通过电阻给到G极,G极不一定是12伏。它还受控于7脚的电压变化。

网友G:
R459仅仅是上拉作用,也就是说G及的电压在0-12这个区间,3.3变1.5是场管周期性导通的原因,当导通到电压等于正向的电压时就G及就变低是场管截止了,这个周期是很快的,所以表现为不间断供电,如果时间可以停止你的眼睛可以美妙刷新个几千次的话,你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
大家都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还是觉得饼哥说的容易理解,看看饼哥的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G极虽然受324第7脚控制  但也连接+12V 这是怎么个道理??

增强驱动能力就是r459的作用。。324原理不多说。。但324的7脚可以理解为根据实际情况调节r459过来的电压。太高了,324拉低。太低了。会上升。因为过来的是12v。。达到增强作用。这电阻理论上可以不用

网友:
增强驱动能力就是r459的作用。。324原理不多说。。但324的7脚可以理解为根据实际情况调节r459过来的电压。太高了,324拉低。太低了。会上升。因为过来的是12v。。达到增强作用。这电阻理论上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放大器检测到MOS输出电压过高把7脚的电压降低 但是12V还是会通过电阻到达MOS的G极啊???这个怎么理 ...

来实地培训吧,啥也不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哥 我知道比较器的工作原理  我的疑问是 12V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G极 那么G极一直就是12V  那还比较器干啥 ...

同时G极电压也受控于比较器的输出端,输出端有两种状态:1是开漏输出被12V上拉,2是接地,当G接地时,12V是上拉不起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R459仅仅是上拉作用,也就是说G及的电压在0-12这个区间,3.3变1.5是场管周期性导通的原因,当导通到电压等于 ...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我知道比较器的工作原理  我的疑问是 12V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G极 那么G极一直就是12V  那还比较器干啥 ...

那颗电阻是跟324配合起来工作的,如果不要电阻你试试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不要324的话,就不行了,假如场管输出电压高了或低了怎么实现反馈调节,保证负责电压稳定呢,

网友I:
你考虑了 场管完全导通  但是 你完全没有考虑 比较器324 的正向输入端  和反馈啊

补充
看楼主说为什么要用比较器    如果不用比较器  怎么才能  调节电压?   用芯片?  用PWM? 主板中降压无非三种方式 芯片 比较器 PWM
芯片降压 太单一 基本上无法调节
比较器降压 可以通过调节正向输入端的电压或者反馈电压所连接的分压电阻的大小来调节输出电压大小
而PWM 一般成本比较高  有些电路也不需要PWM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考虑了 场管完全导通  但是 你完全没有考虑 比较器324 的正向输入端  和反馈啊

补充

我不是没有考虑比较器 而是我觉得 只要比较器输出高电平 那么正12V就会输出给G极   假如比较器输出2V或3V
正12V一直都会输出12V电压给G极  那场管的G极是受控于12V 还是受控于比较器输出的电压呢?我是这一点想不通

网友I:
参考17楼回复
场管的 S 输出电压反馈给 324 的6脚   当6脚电压大于5脚时    324的7脚 相当于接地   场管的G级 直接拉低 R459 后边全部是低 相当于接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参考17楼回复
场管的 S 输出电压反馈给 324 的6脚   当6脚电压大于5脚时    324的7脚 相当于接地   场管的 ...

那这个比较器只是起个开关12V电压的作用?? 当5脚比6脚电压高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12V开启场管 场管完全导通输出3.3V电压  同时给电容充电  当3.3V反馈给放大器6脚时 比较器检测到5脚电压不如6脚电压高 输出低电平 关闭12V  是这样吗??

网友:
呵呵 你和刚接触电路图时的我一样,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你还不了解比较器饿。你看到了那个11脚了嘛,是接地的饿,意思就是比较运算发出地电平的时候12V也会从比较器的7脚流进到11脚到地。12V被拉低了MOS管子截止啊,
当你有的图看不明白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去找下芯片的脚位图看看,里面一般有内部原理图,这样你才更好的了解电路工作的原理,更了解IC的特性啊

网友(点评):
我不懂,所有的说得都不明了,这个最明

网友:
估计LZ至此还是一头雾水吧,我再帮你解释一下吧;通电瞬间,5脚为1.8V,7脚为12V,此时,场馆导通,3.3V的电压通过场馆给电容充电,并加到6脚,此时6脚电压会等于或大于5脚,从而导致7脚通过芯片内部接地,而拉低12V,此时场馆的G极就是0V了,
  至于此电路中为什么会用到这个12V,那是为了增强驱动能力,也就是说增强场馆的导通能力,G极的电压越高,场管的导通能力就越强,后极得到的电流就越大,LZ明白了吗

网友:
R 459只是个上拉,它的高低还得看U30B五脚输入跟6脚是否一致,5.6一致时7脚才会输出高电平,从而控制管子的开关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H:
同时G极电压也受控于比较器的输出端,输出端有两种状态:1是开漏输出被12V上拉,2是接地,当G接地时,12V是上 ...

G级接地的话,相当于这个比较器7脚输出是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比较器只是起个开关12V电压的作用?? 当5脚比6脚电压高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12V开启场管 场管完全导 ...

比较器在这里起到开关控制MOS管导通作用,即这里MOS管饱和导通情况也取决于5脚输入基准电压大小。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12V电压是ATX电源为芯片提供的工作电压,兼于芯片的结构,12V为7脚提供上拉电压

第二个问题 ...

场馆导通时间这里与7脚输出高低电平变化持续时间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场馆导通时间这里与7脚输出高低电平变化持续时间有关系。

兄弟,你有刷分赚疑啊,到哪都看到你回帖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有刷分赚疑啊,到哪都看到你回帖

只要回复的帖子没有灌水内容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我知道比较器的工作原理  我的疑问是 12V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G极 那么G极一直就是12V  那还比较器干 ...

7脚都接地了,G级还哪里来12V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要回复的帖子没有灌水内容就行吧

当然,刷刷更健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5677-1-1.html这篇帖子给我评下分数。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5脚大于6脚的时候,7脚输出高电平,如果有上拉,优先上拉电压导通G级MOS管,MOS管上部3.3V返回到6脚,,6脚高于5脚的时候,6脚输出低电平,也就是把G级拉低,G级低电平截止,这个情况是比较器反馈到-级大于+级,会检测电压过高,当截止状态,6脚电压会慢慢下降到1.8以下的时候,比如1.7V,比较器就会进行比较,输出高电平,再次3.3返回到-级,再次截止,再次到1.7V开始导通,从这种循环,会输出一个稳定的1.8V电压

网友:
反正比较器的结论就是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如果设定值是1.8,也就是5脚,那么后级高于1.8V的,都会到反馈脚,比较调节到1.8V,至于怎么工作说的很明白了,如果后级有低于1.8的,比如1.5V那么反馈脚不会检测电压过高,会优先输出后级的1.5V,这就是比较器的功能

网友:
比较器长用在总线供电,因为台式机主板,英特尔的1.8,只需要一个比较器加MOS管就可以输出1.8的总线供电,AMD同样如此

网友:
通过MOS管  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