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怪问题!!

楼主(2012-12-16):
接一同行主板,型号为:昂达G31 VER:7.00
   故障现象为:裸板上电4秒掉电!不插小四pin也掉。《百分之九十五会掉》
   测得cpu上下管无短路!整板也不短路!不掉电的时候测得内存1.65V  cpu供电1.1V   北桥1.2V
   第一次接触这种现象 。。没思路!!
  求各位大大给点思路!!!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不触发,   测得晶振两脚电压 一个为0.01,一个为0.7几  就用手摸了一下晶振  就开机了  跑吗也正常,   不知道是那里坏了  准备做南桥试试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确定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网友:
不属于上电保护!!!!

网友B:
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测得32.768两脚无压差,均为:0.22V   请问这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确定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不属于上电保护!!!我想应该是南桥坏了  32.768两脚无压差  换了晶振跟谐振电容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属于上电保护!!!我想应该是南桥坏了  32.768两脚无压差  换了晶振跟谐振电容还是一样!!!

应该是南桥内部震荡器有问题了...丢吧.台式主板做桥不划算.哈哈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测试开机后,开机针是不是被一直拉低?

网友:
你的主板还在不?能发个BIOS上来吗?

网友:
晶振换了没用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测得32.768两脚无压差,均为:0.22V   请问这是南桥坏了吗?

正常的维修思路,不插12V也掉电应该是属于欠压保护这种.不过你都量测出问题所在了,32.768不起振,也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你查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32.768触发之后电压只有0.22.触发之前有压差!!!可以触发,现在这块板的问题是上假负载可以复位,上真U无核心供电!!!测得内存供电时1.73V   受控于rt9214.   换了芯片也是1.75V   上下管换了也是一样!!!旁边的小电阻 小电容测得没有短路的!!请问该往哪方面去查?
  电源IC是RT8802A  上CPU的时候测得1脚EN为0V   跑线连到一个74开头的小三级管  换了也还是没有电压!!三级管的输入有3.3V   连到EN的那个脚没有电!!另一个脚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维修思路,不插12V也掉电应该是属于欠压保护这种.不过你都量测出问题所在了,32.768不起振,也不一定就 ...

32.768触发之后电压只有0.22.触发之前有压差!!!可以触发,现在这块板的问题是上假负载可以复位,上真U无核心供电!!!测得内存供电时1.73V   受控于rt9214.   换了芯片也是1.75V   上下管换了也是一样!!!旁边的小电阻 小电容测得没有短路的!!请问该往哪方面去查?
  电源IC是RT8802A  上CPU的时候测得1脚EN为0V   跑线连到一个74开头的小三级管  换了也还是没有电压!!三级管的输入有3.3V   连到EN的那个脚没有电!!另一个脚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768触发之后电压只有0.22.触发之前有压差!!!可以触发,现在这块板的问题是上假负载可以复位,上真U ...

我有点没看明白,你是不是说PIN1有3.3V  PIN3是EN没电压,PIN2是接地呀?你把这个管子接地那个脚给他撬起,别让它接地。看EN能出来不。

网友C:
我刚打打错字了,你的意思是三级管。 PIN有3V电压,PIN3那个点是EN信号没有电压,而PIN2是接地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个管子导通了哦。使EN接地了。
试试把接地PIN 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打打错字了,你的意思是三级管。 PIN有3V电压,PIN3那个点是EN信号没有电压,而PIN2是接地对吧。
如果 ...

管子是好的  他后级的电阻坏了
  现在又复位不跑码!!!求个G31 ver7.00的bios

网友C:
管子是好的,但是正常开机状态它不应该是导通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管子是好的,但是正常开机状态它不应该是导通的哦。

谢谢指导!!板子修好了  刷了个BIOS   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板子修好了  刷了个BIOS   跑码了!!!

走弯路了.来板子不管什么问题首先就要刷新BIOS 之后在看其它条件.

网友:
开机电路的条件:pw(3-5V)   IO有输入和输出   待机有3.3V  电池有2.6V以上的电压   COMS条线有2.0左右的电压  晶振要有0.5以上的电压为起振。

网友:
没看回复,第一感觉就是BIOS。
还遇到过G31不插内存4秒断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