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N 独显死机蓝屏

楼主(2012-12-16):
同样的现象见了3 5次了,都没有解决,独显拿了,用集显机器都可以正常使用,跑了一天3DMARK都正常,但是只要把独显装上只要用到独显就是死机,有时候会蓝屏,显卡换过,BIOS 刷个,因为遇到好几次前几次显存都全换了,还是不行,供电都正常,跑3D的时候电压也会自动调节成9V 左右,其他子电压也正常,不知道那位大哥还遇到,不一定是Y460N   其他只要是双显卡的机器而且是N卡的,都有这个现象,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位大哥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
显卡到CPU的数线耦合电容有虚焊

网友:
是I3处理器吧??、你把CPU换成 P6000  试试,我上次遇到过一台。

网友:
现在就是P6000的试过了,不行

网友:
期待你修好告诉我们

网友:
修好了一定要说出来哦

网友A:
死机的时候显卡温度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的时候显卡温度高吗?

温度不高,只要要到独显就死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什么结果,遇到一个同样问题的。

网友:
这机器只放着看死不死

网友:
双显卡驱动要打对,而且还有顺序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是在游戏全屏的情况下,都不能自动切换到独显的。然后在集显的时候,就是很卡,刷新速度很慢。估计和早期处理器存在缺陷有关吧。但后来发现新机型都配置了拨动开关,这样就不存在自动切换的时候不稳定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