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做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固态硬盘装完系统后在系统里找不到机械硬盘了,但在BIOS里面两块硬盘都能识别到,系统是装在固态硬盘里的,是不是需要什么设置才能让两者共存?怎么解决?电脑是DELL超级本。

网友:
分区没有?新硬盘的话。格过没有?

网友:
我见过固态硬盘掉分区的情况,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

网友:
没碰到过,台式机接好就能用了,看看是不是楼上说的新硬盘没分区

网友:
还不会弄,想学习下,知道的具体说说

网友:
是不是win7 啊?

网友:
是不是新硬盘??

网友:
是不是没分过区?

网友(2013-02-28):
重新格式化硬盘重新分区

网友:
diskgenius能不能发现,我也遇到过好多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能不能在分区软件里找到硬盘

网友:
你给从分区了吧,因为它们是阵列的,所以你一分区就会不认的

网友:
固态      和      机械硬盘模式    再则    bios

网友:
先把机械硬盘分区格式化,然后再固态硬盘装系统

网友:
怎么往固态硬盘里面装呢??

网友:
我的好像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
把固态硬盘分个主盘引导 机械硬盘分为扩展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学习中,固态硬盘出了快貌似没传统硬盘好啊

网友: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