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究竟有没有方向?迷惑中

楼主(2012-12-16):
电感究竟有没有方向?迷惑中。
大家都说电感没有方向,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最近修到一块联想e42l的机器1.5v供电是用了6269.
最开始没有出电压。这部份全部换光了也没有电压出来。看到板上电感标了1和2脚位。而电感有缺角的方向与1.8v供电方向不一致。那边是缺角对了1脚。立马把电感换了方向装上。1.5v电压马上就出来了。

看来有的电感应该是有方向的。但大多数的时候是不分方向的。现在迷惑了,大家都来讨论下。

网友:
这个要分情况讨论:用在普通滤波电路中,方向性不大;可是要是用在PWM输出端的电感,这方向就太关键了。反了的时候就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

网友:
没遇到过哦,我都是随便装的,也许笔记本的要求比较高吧,台机跟显卡我都是乱来的。

刚刚百度了一下,电感密集装在一起的时候,要同一个方向才行,不然就会相互抵消,呵呵,初中的物理知识了。

网友:
电感都是自感原理,都是阻碍电流变化的方向。你这个电感是不是正好虚焊了,如果你再换回来是不是又不出电压了?

网友:
电路不同用法不同。

网友:
你那是虚焊了,,

网友:
肯定是虚焊……。

网友:
平时倒没注意到这个。

网友:
搞晕了,电感有方向吗

网友:
电感能产生磁场,当然有方向性!但在一般电路中,我们只利用到它的滤波、震荡、延时、陷波等,简单来说就是通直阻交!这些都与方向性没有关系的!

网友:
电感没有方向吧,电感这时在电路中应该是起存能作用的!

网友:
八成楼主电感虚悍了

网友:
电感的极性方向在某些情况下是有讲究的,这得看用的场合作用

网友:
这个没有碰到过

网友:
电感在有的场合是分方向的,但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分方向

网友:
楼主的肯定是巧合 不是方向引起的

网友:
还有个可能,在IBM电路有那种升压电感,可能是那个特殊的电感。

网友:
我一般就是按照原机的方向焊接。记得上初中讲过什么左右手定律。

网友:
电感感觉好像没有方向的,我上次装电容的地方看错了装了电感,马上冒火,后来断电重新装上电容,照常运行,电容有一端是接地的,所以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