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亮下灭,非通病

楼主(2012-12-16):
最原始故障是,一插电时指示灯闪下绿灯就不亮了,再按按键无反映,拆机有几个电容怀上了,直接换了,通电还是一样亮下灭,但是按开关指示灯会亮灭一下,再把所有的按键换了,还是亮下灭,测12V为15V,5V为4.9V。不接屏线,白屏可以点亮灯管,指示灯也不会亮下灭了,通用板点屏,确定屏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电源带不起负载还是驱动板有轻微短路。0.22欧的电阻正常,更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再换431和光噢无果。敢觉是5V太低了。

50V47UF的电容换了,屏供电三极管也换过了,都不行,不接屏线4.5V,接上屏线3.5V

补充内容 (2012-12-17 11:38):

补充内容 (2012-12-17 11:41):
修好了,把5V的两个电容,25V1000UF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A:
碰到过这样的例子,最后的解决点是在:开关电源这边,PWM芯片的供电回路中的一个二极管不良造成的。可以参考下下。

网友:
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容换的不够彻底,电源部分还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对电容

网友:
屏供电的 小三极管不良了

网友:
测电压的时候注意万用表上电压是不是有在跳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开关电源的故障,如果没有跳动的话,那就把高压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4.9是合理范围内。电源板和信号板都可能。这样说是不能确诊的。

网友:
那个电源板都碳化成那样子了,换一个电源板稳定点。

网友:
拆掉D606,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就修这块电路。

网友B:
换个通用的电源板试试,是不是电压不稳或把开关管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通用的电源板试试,是不是电压不稳或把开关管换掉试试

换上通用电源板,接5V,ON、GND,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不知是不是还要接别的线

网友:
电容换的不彻底

网友:
这驱动板油两组供电的,查下电源板上有没3.3V输出的

网友:
之前修过长城19寸显示器,同样问题,最后确认是程序问题

网友:
去掉驱动板加假负载就可以知道电源是否有问题了。重点5V输出端加。

网友:
我这前也修过这么一台,我是从驱动板上找到5V,直接拉到屏上,把屏保险给断开,就OK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看你的电源板都烧成那样了 换个电源板就好了 典型的带不动负载

网友:
确定是12v的吗,那15v会不会太高了,检查电源

网友:
明基,,,看看开关板。。哪个开关按键电压低都不行

网友:
我一台长城M172的,也是通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拔电也亮一下就灭,按开关无任何反应。后来拿给同行修,说是电源板的问题。我自己量了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正常,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那个25V470UF的电容换的不好,换好点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这样的例子,最后的解决点是在:开关电源这边,PWM芯片的供电回路中的一个二极管不良造成的。可以参考 ...

4007换过了,一样不行

网友:
电源板外观已经烧得这么厉害,应该先把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先区分出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电源带载差的话 光耦和附近电容 431 IC供电二极管和电容 就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7换过了,一样不行

300V如果正常  。教你一个通杀的办法把电源板上的电解全换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负载带不起来吧   电容没换彻底 呵呵

网友:
这个也是一通病.次级电容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