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AMD板子 XP滚动条40圈 装WIN7 也慢

楼主(2012-12-16):
惠普CQ40 机子AMD的CPU 装XP 滚动条要滚40圈啊 装WIN7 也特慢 进了系统后运行3D都没有问题  换过CPU  内存 硬盘了 还是i那样啊  求助!!!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AND的应该不是桥的问题,查PCI ,USB设备吧~!

网友:
主板还了,CQ40爱坏北桥哦

网友:
先看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南桥可以优先考虑…………。

网友:
踢掉外设,刷BIOS看看

网友A:
怎么修好的啊,我也遇到了一台,故障一模一样啊,滚动好几十次才进系统,进去后过几个小时会出现蓝屏,所有都加焊了,北桥重置了,故障一样
客户来的时候是暗屏,改了高压板亮机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试试
原装电源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看看EC和南桥附近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觉得先bios.....

网友:
楼主快透漏下怎么修好 的啊,我想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把外设弄掉看看。。

网友:
做下南桥,不行再发帖

网友:
果断  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好的啊,我也遇到了一台,故障一模一样啊,滚动好几十次才进系统,进去后过几个小时会出现蓝屏,所有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我QQ411127259  等你回信啊

网友:
拔掉电池试试?

网友:
有没有硬盘坏呀,是不是用原装电源呀

网友:
重做过系统没有?

网友:
进安全模式需要的时间也很长吗?应该是与南桥 连接的设备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绝对早就操作了啊

用原装电源试下,HP机器电源头中间有一根针,遇到过一次电压不正常开机进系统非常慢的问题,用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HP电源坑爹呀

网友:
光驱也会导致这样的。。。把光驱拔掉试试。。。

网友:
用的惠普的原装电源  外设也已经都拔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