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i5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12-16):
笔记本为摔伤。
坏的部件:屏幕严重裂屏,硬盘摔坏,键盘变形,壳摔坏
请教问题:
1、如果该笔记本不接摔坏的屏,接外置显示器,且假设主板没有问题,是否可以点亮?(这样测试好像不亮)
2、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跳变到1.7几-1.87,就不跳变,如何判断桥  显卡芯片有问题?
3、按开机后,发现cpu、显卡会发热,是否可以判断  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
主法一可行的。
二三不能说明啥。

网友:
如果主板正常外接 有的要用键盘切换才能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