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弟遇到个华硕MAN-E主板 掉电.....

楼主(2012-12-16):
今天小弟遇到个华硕MAN-E主板 掉电.....请问下有通病吗?谢谢..........
华硕

网友:
这个好像还真人前辈遇到过通病的,好像是桥旁边的两个小场管不良。
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4744

网友:
过压/欠压保护,短路过流都会引起掉电。可以先拔掉CPU旁边的12V小插头看看触发之后还会不会掉电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要说清楚呀~!
1拔了12V小插头就不掉电。
2都插了后上了U后几秒掉电。
3都插了后不上U开机立马断电,就是保护。
你的是2中情况吧~!直接靠北桥就是了,前提先换U,各组电压都正常。

网友:
这样找通病不大好修。

网友:
单桥的 回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