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BIOS有片选说明一定过了内存了吗

楼主(2012-12-16):
SPI BIOS有片选说明一定过了内存了吗?

网友:
不能说明吧

网友:
先说一下工作过程!主板启动过程是前提硬件正常后开始软启动,软启动是要将BIOS的内容映射到内存再执行的!你想想这个过程中的要要素!

网友:
那BIOS CS#有波形,但是内存排阻上没有波形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说明没有跑马啊    可以测试内存有没有供电  时钟 SPD   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电    有的话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没有跑马啊    可以测试内存有没有供电  时钟 SPD   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电    有的话刷bios

内存的工作都已经满足了,系统管理总线有电压,BIOS刷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没有跑马啊    可以测试内存有没有供电  时钟 SPD   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电    有的话刷bios

如果是AMD的板子   可能性就多了  南桥 北桥  CPU都有可能  因为大家都知道AMD的内存归CPU管  所以BIOS的数据要经过上面的那几个才能到内存   可以换个CPU试试   如果是INTEL的板子 可能是北桥问题 (虚焊)

网友:
不一定,但能说明IO是过了

网友:
不太明白呀,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有片选说明CPU发出的寻址信号已经到了,接下来就是要自检了。楼主用诊断卡看看显示什么代码

网友:
有没有复位信号阿,这机器八成都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