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白屏,竟然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一个商家拿了台22寸华硕的显示器,没有外壳,说是白屏,驱动板在屏上不会修,我说如果是这样,那只有当修屏的价格收费了,22寸120 ,商家说没问题,打了个单子走人,

我拿着显示器,心想引起白屏的原因就那么几个,保险断,屏供电电源芯片坏,屏供电没升压,接着首先就测量保险,保险没断,然后再测量各电压都正常,高压  负压  都有,其他电压也都正常,怎么还白屏呢,应该灰屏才对吧!郁闷。。。

断电后 走线路,5V 通过472排阻 ,一路到芯片,一路到一个三极管的b极  C极直通5V  e极通过二极管到电感,供电这一路都没问题,突然想到 以前修到过因为电源板上的电容漏夜花屏的,立马就把电源板拆了 ,果然有两个电容鼓包了。

立马换了,以为好了,通电。。。

有点点图像了 但是花屏 了,晕死,既然动电源板 有反应了 ,应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再把电源板拆了 观察  发现还有个电容 感觉它有点鼓,

怀着忐忑而又激动的心情 把它换了,
通电,哇 心都快跳出来啦,,,,,,,

最后个电容感觉有点运气的成分,不过有时候 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网友:
修屏啊.不是吧我的个神啦.强人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电源板问题引起白屏的,楼主真的是神人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电源板引起白屏的 ,。见识了!

网友:
电源板白屏现象第一次见!!!

网友:
电源板也能引起白屏啊!学习了。

网友:
屏供电的电容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A:
习惯性了修屏用示波器测各电压,象这种电源引起的很明显就能看出来,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B:
就一块电源板直接给屏和驱动板供电     这个屏电路和驱动电路一体的  电源板不正常应该会引起屏板和驱动板板不工作          要是分开的话  可能楼主就没那么幸运了吧

网友C:
12V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电压不够???

万用表  各项电压都正常,用示波器可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性了修屏用示波器测各电压,象这种电源引起的很明显就能看出来,遇到好几次了,

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块电源板直接给屏和驱动板供电     这个屏电路和驱动电路一体的  电源板不正常应该会引起屏板和驱动板板 ...

分开那就更好判断了啊, 一般驱动板的电源指示灯 会闪 ,主要看电容漏液程度

网友:
我刚拿的同行的示波器 他去学习了 问题是我不会用示波器 唉唉

网友:
刚遇到一台TCL  lw98显示器白屏
用刀子清理屏线后没好  正在维修中

网友D:
怀孕初期的电容不好找,呵呵。楼主很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孕初期的电容不好找,呵呵。楼主很幸运。

怀孕初期~~~楼主V5~~~

网友:
供电不足会引起白屏,但这个楼主确定屏电路的供电时足够的么。。另外,已经拆了,电源板是必须看的了。。这个板子已经熏成那样了,不知道还能顶多久

网友(2013-01-16):
电容有时是要仔细观察才能看得出来是不是鼓了。呵呵!

网友:
这还真是歪打正着..让楼主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
电源板子引起白屏,第一次听说。。。

网友:
确实是神人,学习中。。。。。。

网友:
那还不把其它的电容一起换了,免的以后出问题

网友:
电容坏什么问题都会出现这个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