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VGA线问题,不支持1440X900分辨率

楼主(2012-12-16):
前段时间在A城市买了两根VGA线,一根用在我AOC 19寸液晶显示器上一直不正常,桌面很花,颜色质量只有4位,刚开始还以为驱动问题,装了好几次还是一样,后来换了另一根还是一样的,最后换我AOC原装的线就正常才发现是线的问题,后来去换了两根线后没有颜色4位的现象,但桌面图标有托影或屏幕稍有点闪动,又后来在B城市拿了7根VGA线,还是一样托影或屏幕稍有点闪动,半个月后我在A,B城市又换过了,现在全部正常,唯一的问题是不支持1440X900,接到19寸液晶显示器里只能用1024X768比较合适,但可以设置从640X960到3840X1080,就是没有1440X900,再后来拿了另一个牌子的VGA线也是不支持1440X900分辨率,而我AOC原装的VGA线接到19寸显示器里默认就是1440X900,可以设置最小800X600,最大1440X900。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偷工减料的线材吧

网友:
VGA信号线 里面缺线哦   不认宽屏      偷工减料    要换全通的优质线

网友: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即使遇到了换一根就OK了.

网友:
估计缺了13、15号的SDA、SCL线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遇到类似的显示器的问题应该先换下VGA线了。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了下这些VGA线,与原装的对比,发现确实有几根线不通。其实我完全可以判断是线的问题,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一批有问题的线没别人发现?我还是第一次发现VGA线有这么多不良的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想有这么回事儿。

网友:
应该是用win7的系统才会   线有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 驱动版 不兼容哦

网友A:
买VGA线,记得一定要买15针全通线。

网友:
看来线材很重要啊,平时都没有注意!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这个问题,MCP61集成显卡+三星940BW显示器。
开始换了个VGA线,就无法设为1440X900.是12和15脚不通。
后来换了个全通的线,就OK了。
真想不明白,差这2条线,成本能省多少钱?
厂家偷工减料,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

网友:
上面有位兄弟说13脚      可13和14脚是同步信好啊 。。。。

网友:
遇到过.我们公司也买到了这样一批的VGA线.

网友:
这个还的确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看来买线材要注意了,不留神还以为驱动没装好那

网友:
现在好多VGA线都是偷工减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VGA线,记得一定要买15针全通线。

也不一定要全通,主要是线的质量,质优的3+6线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用的这种是五通线 RGB加场行信号 显卡不能识别显示器信息 所以不能匹配分辨率 建议换全通的线哦

网友:
楼主的遭遇本人曾经遭遇过,后来也是换条线解决了,劣质线还会造成字体虚和拖影。

网友:
好的跟普通的差了几块钱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