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主板来了个新问题你们可以解决的来帮忙啊

楼主(2012-12-16):
二手的华硕板板没有修过的.花了80块大洋买回来自己装的.用了半年左右来了个怪现象.不接220V的电源就是不接主机的电源冷机不触发.接上电源几分钟后才可以触发开机.之后用起一切正常.U的风扇是好的插上不转.当然会报CPU fan error的错误我直接接SYS FAN运转正常.问题不大也就不管了.只想请教那个插电几分钟才可以开机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咯

网友:
应该不是主板问题,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主板也有这种问题的。修起来比较头痛

网友A:
你开玩笑吧, 不插电源还想触发。  你得先排除是不是电源问题 开关问题 。 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主板咯  南桥待机条件   IO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玩笑吧, 不插电源还想触发。  你得先排除是不是电源问题 开关问题 。 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主板咯  南桥 ...

这样的问题真叫人哭笑不得啊.我无从下手.

网友:
想都不要想了,直接做桥,最好给桥加个风扇。

网友:
直接做桥,

网友:
把待机电路的电容先换一遍再说!

网友B:
9楼说的不错,再不行就查晶振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玩笑吧, 不插电源还想触发。  你得先排除是不是电源问题 开关问题 。 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主板咯  南桥 ...

换个电源还是这样的话 把CPU小4平下掉 触发看看   如果涛声依旧查触发的条件

网友C:
电源有问题   或者开机电路有问题   查开机针是否有5V或3.3V的电压   如果是5V的电压就是5VSB经贴片电阻过来的   如果是3.3VSB那就是5VSB经三段稳压器1117或1084过来的,在测IO和开机针连接的那个引脚是否有高-低-高的跳变,PWRBTN#是否有高低高的跳变给南桥   IO SLP_S3是否有低-高(持续)的跳变信号  IO的PSON#是否有高-低的持续信号   如果SLP_S3没有持续的高电平 查南桥的待机电压 跳针12脚是否有2.0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查之间的线路  晶振是否有0.5以上的压差(如果没有换晶振和旁的谐振电容  之后南桥问题)。

网友:
以上是南桥加IO的开机电路,说的不怎么好。谅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楼说的不错,再不行就查晶振和桥。

额 我耶怀疑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有问题   或者开机电路有问题   查开机针是否有5V或3.3V的电压   如果是5V的电压就是5VSB经贴片电阻过来 ...

有的哦我测了开关针和1117.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