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求救

楼主(2012-12-16):
我最近遇到一台惠普6930p的,刚才开始我是做系统,按F2没有反应,接下来我按F10加入BIOS里面 ,就两个选项,我也不知道按到什么,就一直暗幕,到至今还未解决,有没有那位大哥大姐能解决

网友A:
清下BIOS啊 把笔记本电池和主板电池都拿下来 短路下 试试!

网友B:
BIOS里加载默认值选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加载默认值选项看看

BIOS里加载默认值选项,我不会,我吧整台电脑都拆了,也有吧bios电池短路,还是不行

网友B:
你做的什么系统啊?是不是亮度调节等快捷功能键没驱上啊?

网友:
BIOS可以进吗

网友:
都不行的话,可能灯管坏了。

网友C:
刚开始是正常的吗?   是你调bios后才暗屏的吗?  暗屏有屏这边问题和显卡问题   可以接外接屏看看如果涛声依旧 就是显卡咯 加焊就行。

网友D:
外接显示器,楼上的办法可以一试。

网友E:
可以的
都是要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显示器,楼上的办法可以一试。

外接显示器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是正常的吗?   是你调bios后才暗屏的吗?  暗屏有屏这边问题和显卡问题   可以接外接屏看看如果涛声 ...

刚开始是好的,就是进系统非常卡,是就想重新做系统加入BIDS,不知道怎么设置,那个BIOS我没见到过,就两个选项,好像要密码。换了一个屏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什么系统啊?是不是亮度调节等快捷功能键没驱上啊?

我WIN7和XP都装过效果一样的,亮度调节等快捷功能键,也有下载驱动,还是没用,下载了BIOS程序刷也是不行,目前还未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下BIOS啊 把笔记本电池和主板电池都拿下来 短路下 试试!

你说的这些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搞了4天了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密码,我知道密码

网友:
密码不知道的话 可以刷下密码芯片 再不行 可以换个空密码芯片 BIOS也可以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
都是要密码

可以进扣电池.就没密了...

网友:
你不会把显示屏蔽了吧

网友:
你从新表达一下,这个故障不难的,只是你表达不完正,无法帮你解决问题,1.你是否可以进PE装系统,2.是否进系统黑屏还是开机就黑,3.你到底是黑还是暗,黑是什么也看不到,暗就是不是很亮。还有台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全盘格式化试一下 做系统 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们老板收一台惠普6930P的,颜色很新,我想拿来自己用。那台电脑有一些缺点,就是屏幕的下方有一条线,然后我们老板就说要把屏换了,他去淘宝订购了屏幕,然后我就把屏幕换了上去,换好了开机什么都正常,然后带回宿舍,就感觉进系统太卡了,然后我就准备重新装系统,擦上U盘,开机我就按F2,没有反应直接进入了系统,然后我在重启按F10进入BIOS设置,就两个选项,两个选项的下面有一条读条,我随便输入,在读条里面显示一点一点的,和输入密码一样,我看不懂就回车,没有反应,我就按了关机键重启,就发现屏幕暗了,屏幕上面显示的东西可以开到,就是要离屏幕很进才看得到。
我就用光盘做系统,结果做了一个晚上的系统都没有搞定。第二天拿回店里把硬盘拿下来扫描发现有坏道,换了一个硬盘做了系统,什么都正常了就是屏幕太暗了,然后我就把原来的有线的屏幕换了上去结果都是一样的,后面我把整台电脑全部拆了BIOS短路安起来还是没有用
     谁有BIOS芯片程序的,给我一个,我的QQ   1182658630

网友:
清CMOS不行就只能找硬件问题了,估计是碰巧刚好是你设置时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