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5笔记本开机有时花屏有时自动重启有时死机

楼主(2012-12-16):
一台东芝笔记本拿来时开机不显示,后来反复开机几次后出现类似花屏故障,有时到WINDOWS桌面以后自动重启有时到WINDOWS进度条时便死机不动了,外置适配器已更换无效,内存已重新插拔,请问机内大概问题部位,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吗?感觉像显卡空焊了!先软后硬修吧!

网友:
大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还真有点像CPU座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A:
换CPU大电容吧

网友:
你先看看温度是否正常啊。   换个条子和硬盘试试   也可以扫一下坏道。

网友B:
系统装到马上装完时就死机不动了,再重启就显示系统没有安装成功,如果进PE系统的话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大电容吧

请问是否为CPU座下面的电容,这电容容量为多大的没换过这东东呢,笔记本修的少

网友(点评):
换CPU大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装到马上装完时就死机不动了,再重启就显示系统没有安装成功,如果进PE系统的话完全正常

pe正常的话 应该和硬盘有关系 扫下硬盘吧,可能有坏道!

网友A:
是的就是它的事换了应该就行了 这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它的事换了应该就行了 这是通病

这个大电容我手头没有和他一样的,请问用什么电容可以代换他,他容量是多大的

网友:
用4个330的电容装上就行了或6个

网友(2014-07-07):
CPU背后的NEC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