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31主板,上CPU,喇叭连续短响

楼主(2012-12-16):
G31的板子(具体品牌不清楚),裸板加点正常,各供电没问题,上CPU后,复位灯常亮,喇叭不断短响,不跑码(一有复位就响)怀疑南桥,换桥后故障依旧。好几块这样的板子,还没秀出来呢。。。。。。。。

网友:
放电刷下BIOS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换桥之前,就刷啦,依旧响。。。。。

网友A:
只上CPU是否还在叫?如果是这个问题一般是NB的问题了!

网友B:
BIOS问题 刷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上CPU是否还在叫?如果是这个问题一般是NB的问题了!

就是只上CPU就叫,可是南桥换了呀。(可以排除换桥成功率)

网友:
内存是北桥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 刷了就好

好的,明天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内存报警吗?  如果是的查一下内存电路 看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座上的针是不是压歪了!

网友C:
应该是通病,我也暂时没招,祝楼主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通病,我也暂时没招,祝楼主好运。

嗯,我也觉的是通病。修好了一定发表

网友:
现在也有一块板,刷下bios看行不

网友(2015-04-14):
刚碰到同样问题,是cpu坏了,或与内存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