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没换任何件,修好故障为白屏的显示器

楼主(2012-12-16):
      昨天接到同行六台显示器,其中有三台飞利浦220SW9,两台为插上电马上就黑屏,怀疑是高压部分,要么是灯管,还有可能电容,可惜电容没事,测了下两台都为灯管坏。
另一台为白屏

遇到白屏的,心都凉了,因为怕屏本身问题,之前就遇到过;
于是用两台其中一个驱动板代换,运气还没那么差,正是白屏机子上的驱动板问题;
索性量了下驱动板和屏线接口的阻值,和好的板子作对比,NND竟然一样,加焊了芯片,我擦,指示灯都不亮了,加坏了?再加加,指示灯是亮了,可屏还是白的;
想着可能程序有问题,就把好的驱动板八脚的程序芯片换到不亮的板上,还是一样白屏,这下可郁闷了!中途随便备份了份

 会员1522886300鑫豆2023-10-17 13:45

网友:
场效应管的特性你应该知道吧?我估计你这个机器放在那里过段时间就开不了

网友A:
从此以后这个机器的屏关机之后也能看到图像了,只不过背光没有,屏幕也是黑色的,

会出现这个 现象吗 关机后 mcu 都不工作了 还会有信号吗 新手求教

网友:
同感,同感

网友B:
这个管是场效应管?场效应管有这样子的吗,三极管吧,没仔细看贴吧,就怕反修,我飞了根线上去

网友C:
把那个管子换了不是更好吗,那样更稳定。

网友:
白屏99%是屏没电到。其他就是没升压 VGH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换个才算稳定

网友:
是的 一般白屏大多情况下都是主板这边无屏开起信号 或屏开起这一组线有断线

网友:
应该是那个屏供电的管子不良吧?是一个中等场管。换的话可能会好点

网友D:
这种情况遇到很多的,,很正常 不容易返修,我经常干这种事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遇到很多的,,很正常 不容易返修,我经常干这种事

同意楼主,这样做,也没有返修的

网友:
为什么不找个三极管直接换掉呢

网友:
小子,你行啊,这就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管子换了不是更好吗,那样更稳定。

没找到合适的,直接飞根线多方便啊,以后有问题他们再抱过来,照收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此以后这个机器的屏关机之后也能看到图像了,只不过背光没有,屏幕也是黑色的,

我看了看,按显示器的关机键后,不存在你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看,按显示器的关机键后,不存在你说的现象

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屏幕本身就是深绿色,看着和黑色一样,就好比把木炭扔煤堆里,颜色一样,

网友:
长见识了 还是换换好吧

网友E:
那个元件到底是什么,楼主说是三脚二极管,后面的有的说是三极管,有的说是场管,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个元件到底是什么,楼主说是三脚二极管,后面的有的说是三极管,有的说是场管,晕了

应该是三极管吧,我也不清楚,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就行,何必那么较真

应该是 431吧。。。
我也遇见过,直接短接至今半年了没见回来呢。

网友:
我修了一个也是你这个东西坏,应该是通病。直接飞线解决,懒得找东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三极管吧,我也不清楚,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就行,何必那么较真

我查过了,是个场管,原厂PDF资料
短接DS,就是G极不能受控了,失去了控制作用

网友E:
高手分析下,如果短接DS会有什么影响吗

直接飞线如果没图纸怎知进的电压与出的电压是一样的呢?这是固定的吗?
可能是管子不良,也可能控制极有问题,直接飞根线,干净利索

网友:
你的线是怎么飞的?

网友:
应急的话,接飞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白屏先测屏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换管子,也没出过问题,楼主维修思路不对,应该首先测屏的保险,如果是好的,再测屏电压......

网友:
   那个管子   有三角的有八角的   型号太多   功率也比一般管子大     飞线省事  不容易返修

网友:
只要屏有控制的,都觉得不难修。最烦的是没反应的屏,修好了电源结果驱动版有问题,搞定了驱动xx的高压也不行。钱没赚到还浪费时间。。。

网友:
换了稳定点  虽然节约成本  但是客户又拿来的话信誉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此以后这个机器的屏关机之后也能看到图像了,只不过背光没有,屏幕也是黑色的,

液晶屏未有信号,只有工作电压的情况下时黑屏的

网友:
最好是多试几天,啥都没动好了,小心故障重显

网友:
最好换个才算稳定

网友:
真的是挺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合适的,直接飞根线多方便啊,以后有问题他们再抱过来,照收钱

黑商    是真的黑

网友:
换个管子可靠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高手分析下,如果短接DS会有什么影响吗

兄弟能不能把你的图纸共享下啊,这个型号的显示换完灯管花屏,被我现在弄成白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不能把你的图纸共享下啊,这个型号的显示换完灯管花屏,被我现在弄成白屏了

资料已上传,为了下载方便
飞利浦220SW9维修手册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02100&extra=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 也是白屏 怎么都修不好

网友:
呵呵,还好,我一遇到白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屏供电。。

网友:
白屏一般也就是屏模块的问题咯

网友F:
白屏不是上来就应该先查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白屏不是上来就应该先查供电吗

别说了,新手修板就走弯路,修的时候刚好手中有一样的板,对比了下对地阻值一样,所以以为供电应该正常

网友:
管子坏了

网友:
我们看见白屏也是傻眼,支持一下

网友G:
LZ 这样图省事容易丢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 这样图省事容易丢客户的

换了管子,指不定还会出现同样的故障,飞线过去,只是不受控制而已,没任何影响,我想的是这个控制信号作用应该是这样的,只要驱动板工作,屏也会工作,有的好像高压保护后,好像屏也不工作的,也就是说,屏上没有5V供电,最多,高压不工作,屏还在工作,所以不碍事,其它的我没多想

网友:
楼主很幸运,不知不觉就修好了

网友:
是找一个5V直接连到输出极么?那它控制极不是没有用了?

网友:
这种管子应该驱动板上差不多位置的吃拆下都能代换的吧

网友:
楼主历害,赞一个。。

网友:
这个管确实爱坏 直接飞个5V给屏接口供电也一样 不过短接来得快一些 呵呵 赞一下 好呆是个精华贴啊

网友:
这种问题遇见过  也是飞线高定··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不错,如果换个场管就增加成本了,关机后不留意应该看不出来屏幕的变化

网友:
场管就是换了也容易坏的,还真不如飞线。

网友:
白屏不难修,花屏才有点难度,液晶显示器除了屏坏,一般都可搞定

网友:
就这文章也能评精华吗 ?我真的很无语。  1.飞线都不知道是什么原件  2.原理都没说清楚(如果可以飞线的话要上面的原件干什么吃?)   如果通电后电源就出5v的话你这个机器就麻烦了,我不想点破你,你自己想。

网友:
评精华那是版主的事,随便也谢谢版主,我只是很认真的发帖;
跑线跑到三个脚的管子,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直接短接试下好了,我想不管它什么管子,正常工作肯定是导通的,没图线我也没必要追究它是什么管子
至于飞线后的后果,我想在怎么着,屏工作时肯定是在灯管工作前面,因为关系到开启高压信号
小弟维修资格浅薄,往高手的你说说你的“点破”

网友:
飞线能解觉得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是我试了一下没成功,后来就把原来的那个场管给换回去了

网友:
我修白屏遇到这情况,一般就飞线,要么接了个0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是场效应管?场效应管有这样子的吗,三极管吧,没仔细看贴吧,就怕反修,我飞了根线上去

这个是P沟道场管

网友:
这种屏无5V 供电的 和好修啊,直接短接DS 就可以了,遇到白屏 修好的,都屏板 后面的电容短路引起的,下次可以注意下

网友:
白屏 不应该是高压板的事情吧

网友:
老大,有没有仔细看贴啊

网友:
这样的维修,都是人才呀!

网友:
天咯。。。90%+以上的屏供电都是一个P沟道场馆。 这么多人不知道啊。
低电平导通。  随便找个驱动板上都应该有。 直接短接就是关机(只要不是拔了电源)
暗屏(屏有显 只是没有背光)  。 一般客户看不出来倒是真的。  万一某天电源板出问题 输出电压偏高了,悲剧的真是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分析下,如果短接DS会有什么影响吗

屏供电5V直接来源于电源板5V   。 就怕5V 输出电压偏高  。一个高于5V的电压直接给屏供电  。。。悲剧的就不只是一个管子了。

网友:
飞线高手啊  值得学习

网友:
最好还是把坏的换掉

网友(2015-02-28):
没钱就直接飞根线。或者直接短接场管两个脚

网友:
能飞线坚决不换件】那件永在别的地方还能换钱呢呵呵

网友:
     此类白屏故障较常见,从照片位置可确认该管是上屏电源开关控制管,而且是场效应管。但要注意场效应管还有P/N两种类型不可弄错!

网友:
两块板对着修,哈哈这个好嗨呀。

网友:
太牛了,要是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三极管吧,我也不清楚,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就行,何必那么较真

拆下量量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