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航嘉电源接主板开机马上停止工作

楼主(2012-12-16):
一个航嘉电源短接绿线后各路电压都有,接上主板开机后马上停止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保护了吧,看看主板有没有短路的,拔掉小电源,看看还会不会停止

网友:
电源的pg信号与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带不起负载
换电容一半能解决

网友:
主板是好的,现在还在正常使用。电源与主板前几天还能正常工作,所以不存在电源与主板不兼容的问题。问题只是在电源上。什么都不接时短接绿线3.3v、5v、12v都有,接上主板开机后电源就自动关闭。

网友:
负载过重,也就是说电流过小,慢慢查过流保护,不过这样子的确难修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带负差了,检查更新整流电容试试

网友A:
前两天,朋友拿来一个电源,上普(这牌子山寨货,不解释)PS-350W;功率我估计只有一百来W,应该不超过200W,前些年有网站评测过,做工省减,元器件都是用做垃圾的。没用到一星期,故障表示为,开机风扇能转,CPU不跑吗,在线测各路12V 5V 3.3V 电压均正常。换到有独立显卡的机子上测,发现上电启动一下,风扇转动一下停止。初步能断定为带负载能力差或者下降;从风扇的缝隙初略看一下,发现高压电容有鼓包漏液的情况。断定为高压电容容量下降导致带载能力变差,因为电源还在保修期,就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朋友拿来一个电源,上普(这牌子山寨货,不解释)PS-350W;功率我估计只有一百来W,应该不超过200W ...

还在保,电容就鼓了。这电源才是真山寨。

网友:
带不起负载,大部分是输出电容有鼓包引起的。

网友:
楼主应该先拿个其它好电源试试,看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再说.

网友:
是呀,先试试用别的电源看主板有没有问题啊,万一是主板上的毛病呢, 这种情况也很有可能是主板上的事啊

网友:
        电容不良

网友:
我遇见的山寨电源多数能用1到2年以上,用独立显卡的有时不开机,换下来用在集显上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