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板,老鸟略过

楼主(2012-12-16):
最近为了拓展俺的知识面,不能只会修本不会修主板,所以收了40张坏主板晚上没事的时候在家练练手
今晚碰到一张比较搞笑的主板把过程记录下来供大家参考参考
主板型号:铭瑄(型号未知)
故障现象:PS2键盘不能用
笔记本键盘是由EC来管理,不过以前听过某只猪说台板的键盘也有可能是由南桥来管理,所以干脆找了几张图纸瞅了瞅

看了几张大同小异,看来基本上也是由IO来管理
于是先找来一张PS2的接口图

从主板背面找到对应的针脚打了下第一脚和第五脚对地值都在500左右,看上去比较正常
然后一只表笔接第1脚,另一只在IO的引脚上划,最后划到某一条引脚的时候二极管档报警表示线路是通的
看了下IO的型号是W83627DHP,刚好在基地主页上看到一个82627的图片

干脆直接打开他的帖子看看

从图上看PS2使用的引脚是第62,63,和65,66对着图片量了一下和图片上标的一致
IO挂掉了?仔细看了下IO,NND被人焊过,看来上家也怀疑过IO 不过没弄好,从焊工上来说焊的还不错,所以我觉着IO他肯定换过了
没头绪了,瞅了一眼是6150的单桥干脆仍BGA上烤一下试试看吧,烤完还是那样。没心思搞它了
不过后来又一转念,我好像有个工作电压没测试。所以又上电测试PS2第4脚,发现电压为0.。。。。
看来原因找到了,PS没5V工作电压,又看了下上面的图纸看到PS2供电都是5V电压经过电感或者保险转变而来的

原始拿起主板来在PS2接口附近看看有没有保险或者大点的电感
结果在接口附近看到了一个 3针跳线,标示为PS2 WAKE UP。 短接1-2脚 DISABLE 短接2-3脚 ENABLE
找来跳线帽,短接2-3脚。再次开机测试PS2键盘鼠标可以用了
此故障到此修复了

网友:
键盘供电问题,楼主开始没测
这么多字值得加分

网友A:
和我同样犯了个错误,修的白屏显示器没测屏供电,直奔对地阻值,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有南桥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A南桥,,,,

还真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我同样犯了个错误,修的白屏显示器没测屏供电,直奔对地阻值,走了很多弯路

这就是不熟悉的后果啊 ,哈哈,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屏供电会白屏吗?

网友:
像我这样的新手,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D:
我这还个板子.比这要命多了.也是键盘不认..就是开机键盘灯亮都不亮.但是用万用表测键盘口供电5V正常然后怀疑IO..换IO..还是一样.最后只能相信是南桥的问题了.现在还没解决.找不到毛病.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不熟悉的后果啊 ,哈哈,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屏供电会白屏吗?

白屏灯管正常工作嘛,屏供电都没到,还显示个毛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灯管正常工作嘛,屏供电都没到,还显示个毛毛啊

。。。。。屏没供电,液晶分子会透光所以你会看到白屏

白屏也不一定就是没有屏供电,我就有一张屏,屏供电有,也白屏。屏驱动板挂了。
只要白屏的,说明液晶屏没工作,也就是屏供电没到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还个板子.比这要命多了.也是键盘不认..就是开机键盘灯亮都不亮.但是用万用表测键盘口供电5V正 ...

开机看看键盘有没有报错,或者系统下看看能不能识别到PS2设备如果能识别的话 我建议你换下接口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看看键盘有没有报错,或者系统下看看能不能识别到PS2设备如果能识别的话 我建议你换下接口试试看

忘了说了.接口开始就换了...

网友:
开机键按下后.键盘灯就没有亮过...系统也不认.客户最后没办法用USB键盘了...

网友(点评):
那就凑合用吧 不一定哪里坏了

网友:
键盘有的板子本来就是由南桥管理的

网友E:
南桥管理键盘的还真有,而且本人修复过几片POS机主板都是换南桥好的,所以不要轻易骂人是猪人家只不过是个比较内敛的高手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管理键盘的还真有,而且本人修复过几片POS机主板都是换南桥好的,所以不要轻易骂人是猪人 ...

哈哈 猪是对他的昵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同样犯了个错误,修的白屏显示器没测屏供电,直奔对地阻值,走了很多弯路

大部分白屏都是这样的吧,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原因

网友:
就是跳冒接触不好是吧 走弯路了

网友:
看来楼主功底不错,解决问题的思路很准

网友:
有个疑问,我正在学习,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5V供电,也是跳线帽故障,PS2口边有个排阻也可能导致这样的故障,拆掉就好了,这个排阻是“阑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