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脑问题

楼主(2012-12-16):
有一电脑cpu是le1200自检时显示5400是怎么会事
cpu
电脑

网友:
每个品牌测试卡的代码都有差异,要看你的测试卡说明书

网友:
换个CPU试试 如果涛声依旧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蓝屏?检查针脚与内存,用替换法找问题

网友:
检测卡需要看说明书什么意思

网友(2013-11-13):
不同的检测卡显示信息会有不同

网友:
看诊断卡的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