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14-1464 开机F1进入系统

楼主(2012-12-16):
开机显示 F1  F2   F12  按F1进入系统WIN7     BOOS 我都调了硬盘启动  是我还没调对谢谢指点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调对吧 但有些可能是系统引导问题 可以进PE去修复引导一下

网友:
把软驱屏闭,激活活动分区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不是原装的适配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不是原装的适配器的

是原装的  不是盗版的哦

网友:
软驱关了应该就好了,没弄对吧

网友:
激活 修复系统盘引导 硬盘模式 IDE

网友(2015-02-01):
我有一台,要按F1,不进系统,进PE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