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F5 自动开机 点不亮 诊断卡D5

楼主(2012-12-16):
Q35   G1.8   D0   S1 不知是否损坏 型号为 S46 P68 不知能否代换
Q34   G1.8   D2   S1

Q40(左侧场效应管)  G2.4   S1.2   D5
Q41(右侧)    G3.5   D1. 2   S0
CMOS电池 下方的场效应管 各个电压为  G1.8   S1.2   D3.4

桥附近 供电线路上的电容 电压为1.2 不知是否是桥短路 导致电压上不来 以致无法卡机 求 师傅帮解答下

网友:
自动上电一般IO坏的多   或先抠掉电池短接一下CMS跳帽清零

网友A:
找找 主板内存旁 是否有4500 复合型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 主板内存旁 是否有4500 复合型MOS管

换过 故障依旧

网友:
换过IO 故障依旧

网友:
去掉I/O自动开机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