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a G41C 求救!!

楼主(2012-12-16):
   主板不跑马,CPU ,内存,NB,SB,(供电正常)内存时钟正常,南桥晶震也正常 时钟晶震也正常,CPU 主时钟在跳变?
时钟芯片已经换过了!求大师来救救!!

网友:
看时钟正常不, 可以测试PCIE A13 14脚 一般为0.6v PCI B16脚1.6v    还可以测试时钟周围的330电阻上有没有电。  接下来复位 测试点PCIE A11脚3.3v IDE  1脚3.3v  PCI A15脚3.3v   接下来测试bios1脚有没有电最好用示波器测试有没有波形  2 6脚也要测试

这 不错 cpu有没有复位时钟呢?? 有条件换io

网友:
所有的都检查过,只有PCIE A13 A14是0。45V 其他全正常!!

网友A:
那复位呢 正常吗?  读取到bios了吗?

网友:
快来多几位高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复位呢 正常吗?  读取到bios了吗?

PG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G是正常的!!

PG虽然正常 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满足  桥才能开启复位 VRMPWRGD 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测不到要图纸。   你测试复位有没有电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G虽然正常 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满足  桥才能开启复位 VRMPWRGD 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测不到要图纸 ...

复位也有电压的啊!上假负载有0。2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复位也有电压的啊!上假负载有0。25V

不是喊你测试那几个点吗?  你看看复位正常不嘛。  不要只看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喊你测试那几个点吗?  你看看复位正常不嘛。  不要只看CPU

测试点PCIE A11脚3.3v IDE  1脚3.3v  PCI A15脚3.3v   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G虽然正常 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满足  桥才能开启复位 VRMPWRGD 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测不到要图纸 ...

对啊,到底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点PCIE A11脚3.3v IDE  1脚3.3v  PCI A15脚3.3v   全正常!!

那你用示波器测试BIOS有没有片选  8脚的我知道  32脚不知道 你只有下bios图纸 8脚测1脚有没有片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示波器测试BIOS有没有片选  8脚的我知道  32脚不知道 你只有下bios图纸 8脚测1脚有没有片选

没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啊,到底有没有复位啊。。

看上面的测试点  我讲的有  如果没有肯定没有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示波器!!!

那你测有没有3.3v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有没有3.3v电

3.3V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3V有啊!!

2脚 6脚呢  现在可以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 6脚呢  现在可以刷bios了

2,6脚都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的测试点  我讲的有  如果没有肯定没有复位

不用示波器怎么准确测试 cpu是否读取bios??? 还有bios数据线是??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结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