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PC_AD线的电压??

楼主(2012-12-16):
为什么有的板的LPC_AD线电压为2.7V左右,,该电压是那个上拉的??

网友:
一般是3.3.v上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PC_AD线一般有多少条的???

好像有有用的只有3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有用的只有3条

什么情况查它,我一般不查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的时候查它,8脚bios   1 2 6脚要有3.3v电压 有示波器最好。 能精准的测试有没有读取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