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的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2-12-16):
   20针有码且在前,20针有码片但在后  这两种屏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

  普分屏和高分屏怎么区分?(外观,屏接口)

网友:
光看屏很难看得出来.
有的屏 一组数据两根会在屏板上面印刷两个测试点,这样的好分,看有几组测试点就可以了
没办法通过屏接口看出屏是高分还是低分屏 ,只有自己积累经验.要么直接百度下屏型号也是可以地.
对码片在前和在后,除了接口定义外,没有实际区别,都可以通过更改屏线顺序来重新定义.如果区分只能找规格书,要么自己用通用屏线实际测量

网友:
看数据线有多少组,普分的是三基色+时钟,一共4组,属于单6为,高分的是双6为,6组色差,一组时钟,多余4组数据线的就是高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