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看关于关于lvds,但还是不明白,那位高手与我讲 ...
今天看了看关于关于lvds,但还是不明白,那位高手与我讲讲,谢谢

楼主(2012-12-16):
在维修时,我们往往会碰到是
笔记本
不显示,但是笔记本的上半部出了问题,还是下半部出了问题?有人会说看电流,但很多时候,电流比较高了,电脑还是不亮,那怎么办,直接焊显卡?但我就有几次,把问题扩大了,不得不从小直球。这样既费工夫,有费时间,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测主板上的LVDS接口,来判断,
但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这些信号的意思
笔记本

网友:
对于显示不正常的,除了用屏代换还有经验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
可以打LVDS的几组阻值来大概判断,比如单6的屏,就有4组数据,它们对地阻值基本一样的.
还有就是用示波器测主板是否发出了发出了找屏信息,也就是打EDID的两个波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2#pid6276988

网友:
看看上边我的回复,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还是我问的不够明白?

网友:
最好是先测量一下供电。在打一下几组信号,然后就跟信号去查是否正常,维修就得自己的去慢慢的琢磨啊。

网友:
显卡工作正常以后 通过I2C总线识别到屏信息后 开启LVDS VCC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换上半部分试试,或者换屏显什么的,然后就是量看缺不缺电压,一般电压都有了就还是显卡什么之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