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l-a2 跑d1 但能点亮 在进系统的光标就掉电 每次都是

楼主(2012-12-16):
  放过电  换过内存 供电都有 应该怎么查

网友:
看看主板电容有没有爆的,换CPU试试..再不行就是北桥虚焊...很多问题...

网友:
这个代码应该是你的诊断卡不兼容跑不全码吧?做下北桥看看

网友:
那换个U和硬盘试试   下掉所有外界设备  除硬盘

网友:
亲,仔细看下VCORE部分的电容有没有问题,板子拆下来看看是不是风扇没装好

网友:
摸下CPU供电部分的管子上电后会不会过热

网友:
精英部分板跑D1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