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宏基19寸显示器白屏还可以修吗?

楼主(2012-12-16):
修了个宏基显示器故障,白屏;我查了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没问题,屏上的保险也没烧,这样的问题要怎样修。请前辈指点

网友:
屏线也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肯定可以修,但是你能不能修好就难说了,什么数据都没测。

网友:
请问,具体要怎么测呢?我先说明用他的电源板和驱动板.高压板点其它的屏是OK的。他那屏上几个芯片我没测。

网友:
我遇到过几片都是屏挂了

网友:
屏挂了?现在黑屏机真不好说故障

网友:
频的问题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只要面板(屏)没坏,绝大多数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面板(屏)没坏,绝大多数能修。

已经叫他去买个新的了

网友(2013-11-09):
我的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