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过高一例

楼主(2012-12-16):
刚修了一个电源,不启动,测待机电压16V,逐渐降至9V,换光耦无效,后发现光耦4脚电容失容,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是什么样的电容呢?耐压和容量是多少?

网友:
哎,重来都不敢修电源,我们楼层的漏电保护太厉害,一不小心就跳闸

网友:
没有图,没有型号,说了也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元件,,,

莫名其妙嘛!都不说型号

网友:
三楼是维科老板吧!!!!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滤除光耦杂讯的电容
其实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