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长城22寸宽屏《花屏》

楼主(2012-12-16):
    今天接到客户两台22寸的长城宽屏液晶,客诉:花屏。试机发现整个屏幕都是一点一点的小亮点,以前有同事称这个故障为:满天星星亮晶晶。呵呵,屁话不多说!来点实际的。
    拆开后,电源板,驱动板都没有明显故障,,,,仔细查看驱动板,发现1.8V的三极管有点烧烫的印记,用万用表测了又没有问题,先将这个三极管补点锡再说。顺便将三极管边上的两个16V100UF电容更换。
    再来点屏,,,问题果断解决。
    第二台,照猫画虎,问题一样搞掂!

      希望这个贴子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从楼主所说的情况来看,脚实是花屏啊。虽然你问题暂时解决了。若干天后。。。。。。。或许会返修。不是咒你,因为你没解决真正的病根啊,花屏是屏排线金属氧化所致啊。解决了排线那才叫要到病除,连根拔起啊。

网友:
哥!不是屏线花屏的那种,你说的是不是屏幕有很细一条一条的竖着的红线,将信号线拔掉会很明显的看到,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多了。我说的这种,是滤波不稳定的那种!哈哈

网友:
NO    哥们我所指的花屏特征不是你所说的还带一条一条竖着的横红线。而是你上面所说的屏幕都是一点一点的小亮点。满天都是亮晶晶。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啦,不要争论是那种问题了,我觉得也是电容电压引起的。支持一下楼主。